骑吧了,海尔精盾K480一个星期就烧CPU

楼主(2016-07-11):
       前两个星期同行拿来的海尔精盾K480之前是不开机修好后发现CPU也坏了就叫他换CPU,这机器是三代的,由于价格问题只能给他换了二代的CPU测试好给他后回去一个星期又拿回来说又不行了,换了CPU又好了
       好吧就再给他换一个CPU测试好机器给他拿走,谁知道又一个星期又反回来还是CPU坏,,,:Q这心情就像被强奸了一样超不爽,,,,,
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吧,要破产给这个机器了

网友A:
ni zge你这个是神州吧,怎么变海尔勒 ?

网友B:
神州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和 电容 换掉 看看。。

网友:
核心供电稳不稳?

网友:
反正现在不知道怎么搞得,  四代的机子最容易烧U了。   动不动CPU供电短路就是直接挂。

网友:
PWN相关元件换掉试下

网友C:
一致认为要换相关原件,不过还是得仔细查查其他问题,有点难啊这个

网友D:
是神周的电脑   YUN 丢了吧

网友:
经济实惠的机子

网友E:
你这个机器是在惠州这边的吗?
内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 zge你这个是神州吧,怎么变海尔勒 ?

是神州的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州的机器不好修

没有图纸啊,谁有的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和 电容 换掉 看看。。

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就是滤波电容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机器是在惠州这边的吗?
内存没坏?

这机器在惠州?????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致认为要换相关原件,不过还是得仔细查查其他问题,有点难啊这个

只能换相关原件再加滤波电容看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一个就没回来了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高了,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 zge你这个是神州吧,怎么变海尔勒 ?

好像海尔和神舟的板经常混用的

网友:
神州精盾CPU旁边有2个台式机啦中啦电容你换了有奇效

网友:
还是大品牌的电脑好啊 ,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是U坏了,哪个大神研究下修CPU的技术估计会大发。实现客户眼中的真正芯片级维修。

网友:
二三代貌似不能通用

网友:
这还真是个头痛的事,该换的换了,不行就叫他换板了,

网友:
神州是用一流的元器件生产出二流的主板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挺郁闷的。。。。期待楼主能解决好

网友:
好帖子本人小白  学习了

网友:
把CPU供电周围都换了。

网友:
把CPU的供电场管全换了吧。滤波电容是不会导致CPU烧坏的。

网友:
把CPU供电控制ic,mos管,滤波电容全换了,有示波器打打看

网友:
神舟的奇葩问题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神周的电脑   YUN 丢了吧

YUN是什么东西啊兄弟

网友:
不行就把本子收了吧,像这样问题基本没解,唯一的办法就是收下来,赶紧把本子处了,把损失降到最小。

网友:
这是神经笔记本

网友:
是神州啊的

网友:
哈哈!  我现在是几个小时烧搞压条

网友:
以后也得度哟写点

网友:
能换的全换了 还不行劝他换机吧

网友:
板子不好修也不好找

网友:
碰到这事持续下去会破产的

网友:
不会是你的CPU有问题的吧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我擦 海尔的咋变成神州的了

网友F:
别修了 ,找同行修

网友:
哈哈,再这样换下去,真的要破产了

网友:
楼主修这个亏大了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别修了,要不然真会破产的

网友G:
是不是滤波 不好 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滤波 不好 烧U

不知道  啊

网友:
用示波器  看一下

网友:
示波器打电感波形看下正常吗

网友:
烧U还怎么修啊

网友:
cpu  滤波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把电源管理IC换了试下,先上个低的U。

网友:
应该供电导致

网友:
看到神舟就讨厌

网友:
神舟的垃圾

网友:
我遇到过G470烧cpu,烧了两个,都是用半个月烧掉的,幸亏cpu在保,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报个高价格换主板

网友:
彪悍的人生 无需解释

网友:
要把你奸几次 别人才觉得对得起他给你的维修费 测试哈CPU的电压稳定不嘛  或者抓下 波波

网友:
我看这机器的确不用修了,要不真被他搞破产

网友:
示波器打下看看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和你一样 我一个G400  CPU 烧掉了   换二代的   已经连续烧3个  现在换了3代的CPU   不知道会不会坏了

网友:
如果解决了通知大家一下

网友:
这个修到过,CPU供电上管短路的,最好换掉上下管再摸下温度正常不,或者打下G极波形

网友:
应该是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悲剧啊。cpu供电的电路全部换掉

网友:
还是应该好好查查   根本问题要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别修了 ,找同行修

这个是高招,能转嫁楼主的风险!!!!!!

H55

网友:
这个 肯定是供电场管有问题吧 高端管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高招,能转嫁楼主的风险!!!!!!

你也太聪明了,,哈哈 哈哈

网友I:
什么乱七入槽的海尔、精盾、神州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烧CPU应该是供电流波不好吧,还有就是没有打硅胶散热不行吧

网友:
扇热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让客户换板吧   一直这样搞下去人都要气疯了

网友:
让客户换板吧...

网友:
这种事难免的呃啊

网友:
最好还是别搞了  成本都投贵了

网友J:
你这个机器CPU 主板都贵。。主板CPU我都有。

网友:
核心供电稳不稳

网友:
你看看那背面的19V电容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乱七入槽的海尔、精盾、神州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什么牌子的了

很明显的神舟

网友K: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我也没有,正需要呢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台,cpu电容,自举电容,还有用示波器打下场管G极的频率是否过低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精盾K470N的,图纸我发到论坛上了你可以参考下,烧U查查滤波电容,上下管是否不良,示波器打下上管G极频率是否过低,驱动电压有没达到20几V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个神舟新款的战神四代机,I7的CPU!开机几分钟就会挂CPU  总计换了三片CPU,幸好都是在保修期!而且我还是服务站,有条件换!最后刷了BIOS后问题解决!    另外还有一台戴尔的三代机!总计烧了三块CPU,有时候半个月就烧了    有时候个把月烧了,烧前两个的时候用户只是轻微的抱怨了一下,烧到第三个的时候,用户开始和我发脾气了,怎么解释都是苍白的了,最后我跟客户立下了军令状,一定帮你修好,如果修不好,烧了CPU算我的!后来用户留下来,用示波器追踪VCORE的波形,波形毛刺多,偶尔波峰和波谷压差大,于是最后把CPU供电相关的VCORE电路全换了! 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也没返修!上个月还来我这里装了一次系统!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吧,不然怎么会老是烧cpu呢?

网友:
换新板吧,兄弟,万一这次修得不行下次又烧一个CPU得不偿失的,或者不修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电感后端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
是cpu供电问题吗?用波波查查呢。cpu相关的都要查试试

网友:
海尔什么时候也有精盾系列笔记本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 场馆 电容都给换掉吧

网友:
神州的机子,就是价格低,配置高.不好修.

网友:
把pwm电路相关的东西全换了

网友:
换MOS管吧

网友:
看着这机器还不错

网友:
这样的直接报废

网友:
供电问题   我修一台板 不量不知道一量结果1.9vcpu供电  用一天就烧了

网友L:
管子所有换下,你这是是小PWM控制mos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管子所有换下,你这是是小PWM控制mos馆的吧

好像是大的,我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和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机器CPU 主板都贵。。主板CPU我都有。

楼猪的板子 多少钱  卖不卖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神舟A420P的 主板  CPU  内存全部烧了   拆开就看到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管烧糊了  没想到CPU也坏了

网友:
win7的话在电源管理,高级设置 有个最大处理器,最小处理器调节,调了温度就下来了,win8,win10我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好修

网友:
会不会cpu供电某一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