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电池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6-07-11):
手上有一块放置已久的6芯电池
先前都是好好的
但是今天拿出来接到主机上
很可惜 无法开机
个人以为是电池过放了 没电了
所以
接电源适配器则开始充电
但是充了很久才到百分85
想试一下能不能用了
就关机 把电源拔了
然后还是无法开机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如果软件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池损坏了,把电池盒打开看看。

网友:
电池已经没有容量了.电脑显示的百分比已经不准确表达电池的容量.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主板充电单位表示为无奈!呵呵

网友:
电池放的时间太长。过上半年就不用,就多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