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要问]帮忙看下CPU供电 MOS驱动波形是这样的么

楼主(2016-07-11):
         Z460奇怪问题, CPU供电慢慢从0.5跳到1.1掉电不亮。加焊CPU供电芯片不跳了 亮机。在测机  感觉像MOS管或者电容问题

CPU供电

MOS管   解决风扇长转的BIOS Z460 5751P 1.0

网友:
是换MOS管了吧

网友:
感觉现在没有示波器就不太好修机器了。以前三板有时行不通了。

网友:
加焊就好了到是不错。遇到个简单故障。测电感后端是否稳定输出电压。多烤鸡,不知道咋样。(mos管像振铃模式)

网友:
这个机器冷机测试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视波器测试下没个供电mos管的G极看下有没有完全导通 全部ok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多测试使用鲁大师跑下分 没问题的话 就断电等冷机测试开关机测试  多开机几次 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就ok啦 我就是这样测试机器的。

网友:
有波波就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换管了吗?上还是下?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