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H系列机型显卡叹号,或蓝屏

楼主(2016-07-12):
最近遇到了几台机器,都很好有趣的现象,一台HP G4 H6X双显卡切换的机器,独显A卡,入系统很慢,就是进度条那里不停的转,在安全模式下没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很快,另外即使能进系统发现打A卡催化剂会蓝屏,相信大家都能猜出什么问题了,就是显卡坏了,而它是彻底的坏了,不是虚焊,要整个更换才能解决问题,换了显卡后进系统飞快流畅,驱动也能打上了。以前也遇到几台显卡叹号的,加焊不好就只能换显卡了,或者客户同意,H6X,H7X断开显卡供电即可使用集显,不过得要跟客户沟通好。我猜就是因为双显卡设计,独显坏了,会影响CPU集显工作,所以切换不过来,也出现卡顿,严重的会出现蓝屏。而最近我发现蓝屏机又多起来了,是不是天气太热,显卡开始坏了

网友: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坏多好呀有的修,,遇到过台DELL   不过是别人换的

网友:
能改集显的就改集显了,还没遇到非要用独显的客人

网友:
我修过一个换了还没用,不了了之了

网友:
有得换过也没有好

网友:
蓝屏代码显示ATI XX一段英文,字面意思大概就是显卡不正常工作导致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