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智能科技维修之 修复一块 二修 SY-A55-RL V3.0 主板

楼主(2016-07-12):
维修地点:中国.信阳.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天气情况:真tm热
维修心情;一般一般倒数第三
故障l:二修 不显示
...........................................................................以上纯属废话 进入主题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
............................................................................

.............................................................................
根据amd时序 直接内存 供电  正常 vdda正常  cpu 0v 不正常 这个时候在测试桥供电 也无  发现别人修过 换过场馆之类的  这里先不管,直接去找cpu供电芯片rt8871a的定义去  在论坛还真发现了 链接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1&extra=#pid9588087 在此贴的4楼

测试关键引脚 31.24.25.22等 都正常 然后我去就测试en 发现也有1.05v的电压 在芯片的第48脚  总感觉到不对,在看图纸上是3.3v应该,打阻值也正常,与是跑线发现有几个电阻,电阻另一边是3.3 一边是1.05v 与是直接飞线   在测试 en 3.3v 已经跑马亮机 下面看图

小问题 勿喷 谢谢

网友A:
是电阻老化还是什么原因,应该找出来。

网友B:
修的精彩,秒杀,就是虎子的手机像素差了。(现在穷了)下回补分)只能给捧场了

网友C:
版主,照片好模糊啊!直接飞线,不换电阻吗

网友D:
一般测得有1.05就被人忽略了

网友:
好帖子。我经常也是搞不清3.3还是1.V哪个正常

网友:
修主板。。连个照相清的都混不起啊

网友E:
连个清楚照片都混不上。。修电脑的悲哀

网友F:
虎子不仅修本厉害,连修板也是这么厉害,一般能测到1V左右的高电平,一般都不会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老化还是什么原因,应该找出来。

电阻没问题  没图纸 只有截图 所以 快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精彩,秒杀,就是虎子的手机像素差了。(现在穷了)下回补分)只能给捧场了

像素以前挺好的 不知道最近 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照片好模糊啊!直接飞线,不换电阻吗

不是电阻问题   没有真正的图纸 只好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测得有1.05就被人忽略了

嗯  是啊 上家就是被这个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个清楚照片都混不上。。修电脑的悲哀

省点钱吧  钱不好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虎子不仅修本厉害,连修板也是这么厉害,一般能测到1V左右的高电平,一般都不会管了

我也是运气好吧

网友G:
昨天也修到过一块没CPU供电的,查了电源管理芯片。发现EN为1V多,有个贴和我相似(EN为1V多),所以我认为1V多的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没芯片换我直接加焊。就出CPU供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昨天也修到过一块没CPU供电的,查了电源管理芯片。发现EN为1V多,有个贴和我相似(EN为1V多),所以我认为1 ...

我这个坎图纸截图是3v上啦的

网友:
你是用的老人机照相吗 虎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坎图纸截图是3v上啦的

我修到的板子不和你一样

网友:
很少见EN是上啦电阻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子CPU无供电,电源芯片边上的一个电阻一边12V另一边8V正常否

网友I:
版主换个手机,我发贴用的也就600的红米NOTE,清晰度还是很可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换个手机,我发贴用的也就600的红米NOTE,清晰度还是很可以滴

我这是手机摄像头进灰了

网友J:
你这手机 小灵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手机 小灵通?

不是 普通的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