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 无VTT供电 华硕X58 15秒掉电 V星 A55 15秒掉电 等 维修7例!!....

楼主(2016-07-13):
拍到照的就说下
故障难度一般 仅供新手学习  高手飘过!~
由于相片比较多  省略了不少。

1》
版号:V星MS-7641 VER:3.11
故障:不复位

测 内存1.5V  VDDA 2.52V 正常
无CPU供电
测 CPU IC ISL6323B   24脚EN 开启脚 无电压

EN脚 连接到Q15 Q15 B级有电压拉低了EN(Q15未截图)
Q15 B级连接到Q18 D级
正常 Q18 G级要有高电平 导通Q18 使得VCORE_EN#为低电平(Q15B级)
实测Q18 G级电压 甚微 不足以导通Q18
而Q17的G级 已经被Q19 拉低 正常了
排除了Q17 Q18故障 依旧  那么故障点就只有一个  RN34  472排阻坏

更换RN34 472排阻 正常点亮!

2》
版号:华硕P6T   X58
故障:USB报错 15秒掉电(显示屏显示USB过流15秒掉电)

472是USBOC#的上拉排阻, 472和822分压是3.17V 正常  进南桥
所测 几个USBOC 信号都正常  就剩下黄线所画 的路不正常
换822 故障一样 查472上拉电压 0V  来自于5V USB

5V USB  来自于160保险丝 一端有电一端没电 换保险丝 一样
继续查 经过电感L 去到后置USB接口端 拆掉6脚防雷芯片 一样
拆掉 所画的电容  不短路了。补回元件  5V 出来了

不掉电了  正常进PE  维修结束!

3》
华硕 M4A78LT PLUS
故障:不复位

所测 各大供电正常  不复位
PCIE 时钟 0.4V正常  PCI B16 时钟 3.3V  不正常
很可能是SB_PWROK 出现问题 但是没点位 不好查  有点依赖图纸点位
(这个板的这个同行对我们很重要  维修成本在同行价以上也得修好
上个贴 100悬赏 收了个图纸 在此 感谢 瞧瞧嘎嘎 同学的帮助

打开点位  测PWROK_SB 0V 不正常  IO没有发出来
准备换IO 的时候  测了下电压检测信号

5V检测 是2.9V 这样  12V检测 1.2V  两个不太一样
软件计算  分压 应该两个都要在2.9V左右 那么IO 12V检测1.2V  不正常

圈圈是12V检测的两个分压电阻  更换即可!

正常点亮 维修结束!

4》
版号:技嘉 Z77-DS3H
故障:转转停停 无VTT供电

这是我修的 最蛋痛的一个板  因为板比较多  这个板 断断续续的修了一个多月(这板不急的 比较忙 可以说是放了一个多月
其实是我思路转不过弯  小问题 搞复杂了
前级的供电 都正常

修到怀疑人生 RT8120D 换了N个 上下管也还了3次  连VTT的固态电容 VCCSA的 管子和电容都换了
EN 管子拆掉了 还拿了个 一样的板 把整个VTT供电的所有元件包括小电容电阻全部对调。还是不出VTT 1.05V电压。

真是傻眼了
按照时序 1.8VPLL 电压出来后 应该就到它了呀 采用12V的电压降压 拆掉EN后 即使掉电快 ,也应该有一点电压上来才对的呀
这个就是没有,无法理解。在绝望的时候 想到 断线 , RT8120D 2-4脚上下管驱动控制线断。
一测  真的断了    看得这里 想死的心都有了 老怪自己为什么不从这里查起
运气也太差了 整个图的元件都对调了 就差一个故障点 的TR30 2.2R的电阻没换过去 (很靠边)
就是TR30  2R2电阻 烧断 导致无VTT供电。

更换TR30 2R2电阻 终于点亮了 大爷的 搞死宝宝了

5》
版号:V星B75MA-P45 MS-7798 1.1
故障:跑几个码 复位灯亮

有几天了  有点忘记当时维修思路了
大概说下 亮灯后 大供电那路电压跟PG 都正常
IO这路PG 不正常 APWOK 这个是采用PCH_MEPWROK 的 不经过IO

测Q62 Q68 6脚都无电压  不正常  本来以为是这个东西坏
后面继续看了下图纸 还去到U58 (R643不采用 )

看得 U58 ME供电就顺手测下 U58  6脚 发现也没电压  测U58 3脚EN开启
发现只有0.6V  上拉的是3VSB  感觉不对
找EN_1.05VME 受控

发现受控于 Q67  G级无电压 大概就是Q67坏了

更换Q67 故障修复

6》
版号:V星A55M-E33
故障:USB 报错 15秒掉电

并非卡99 故障 后面还会跑一个码的
屏幕显示 USB过流 15秒断电
这是V星另一种USB信号电路
查USBOC# 因为芯片没见过 不知道哪个是  找到芯片也找不到脚位
后面摸索了一段时间 才摸清楚

USBOC  前置 后置 分别都是上拉VCC3_SB 3.3V供电
找到的实物图是这样的
后置USBOC

我这个是圈圈那个电阻R461 脱焊吧 导致USBOC 不正常
前置USBOC

没有点位 没有其他资料 这是推断出的脚位。
故障:Q67 G1 的R461 脱焊 无电过来 导致D1 G2电压为高电平 从而拉低了USB_OCR#电压。

7》
版号:斯巴达克H61
故障:点不亮

返修的板  上次故障不是这个故障
这次 来了 全部主供电正常  PCI  PCIE 复位正常
就是不亮机 没检测卡 也不知跑不跑码  不插内存也不报警
后面看到 CPU管理芯片 右边有两个管子  测下 发现不太对正
打开 斯巴达克 通用版图纸(I61M2 本网有)

发现Q92 和Q93 电压 不对劲  Q92 C级0.6V  B级无电压

按照图纸 Q92 C级上拉的是5V VCC
而B级 是接到 CPU插槽CPU安装检测信号CPU_SKTOCC  CPU安装好后 该信号为低电平正常
那么Q92应该属于 不导通状态 C级应该有接近5V才对
更换Q92  正常点亮。

家里电脑没图纸   发帖用了近50下载分 下载图纸 好伤呀 还下错了个。
各位老板 赏点分吧 !

补充内容 (2016-7-14 11:34):
终结贴。不发帖了 ,打仗去。
拿上螺丝刀 去菲律宾的途中。。。。

网友:
象USb过流信号,如果没有点位是很难找到的。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好多经验啊!可以学习一阵了。

网友A:
上次我这板上CPU无VTT,帮我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007-1-1.html

网友B:
看楼主修板思路都不错,是我的基础太差了,跟不上楼主的节奏。感觉好多都看懵逼了,希望为了我们小白多发点详尽帖子,算了,我还是再多看几遍吧

网友:
剛好手邊有片ISB報錯的~

趕緊來檢查看看!

网友A:
华硕 M4A78LT PLUS 这板是什么IO型号。高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 M4A78LT PLUS 这板是什么IO型号。高数一下

是IT8771E

网友:
点评一下,那个华硕M4A78修的精彩,在PWROK进正常,出不来的情况下,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换IO了,你还想到了测电压检测,这个信号是太容易忽略了,

网友C:
第二个是技嘉那个VCCSA那个,修的有点怨,不过修好了,就行。还有这个V星的USB过流信号也会导致掉电,以前还真没见过呢!!!还有这个跑几个码,复位灯常亮这个故障比较蛋疼,好在故障不是很隐蔽,PG不正常,能找到切入点,就怕不复位的时候,什么条件都正常,PG也正常,这样比较蛋疼了,最后这个斯巴达克修的比较精彩,能通过经验来修,不容易,另外返修这些,收不收费呢

网友D:
斯巴达克还有图纸,厉害厉害~~~

网友:
技术很好,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LIJUN911025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斯巴达克还有图纸,厉害厉害~~~

眼泪大哥发的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是技嘉那个VCCSA那个,修的有点怨,不过修好了,就行。还有这个V星的USB过流信号也会导致掉电,以前 ...

返修的肯定不收钱  哈哈 还好没被你挑出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返修的肯定不收钱  哈哈 还好没被你挑出毛病

楼主这话说的,就跟我故意挑毛病似的,其实我就是来挑毛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话说的,就跟我故意挑毛病似的,其实我就是来挑毛病的

逗逗你的

网友:
多多发帖,我会来捧场的,也可以加QQ 768742362,可以私下交流交流

网友:
技术不错都分享些好东西。。。。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一个大神

网友:
大师级的呀,是月饼老师的培养的大师兄吗

网友:
楼主修的好!!经验也多!学习了!!楼主,你技术“刚,刚”的

网友:
有没有什么学习方法啊!!给点拨一下

网友:
维修V星的没有点位,主板没有标示的板很麻烦,而且修理要很仔细,楼主功夫扎实,不错。

网友:
这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
修主板就像吃饭一样。。有点嫉妒了。

网友:
楼主修板真的很厉害,真心佩服

网友:
我只想说   加分鼓励发贴吧

网友:
图文并茂,资源丰富,解决问题也是挺方便的

网友:
斯巴达克H61 -拉低vboot作用是什么阿,复位都出来了,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CPU供电有一个VBOOT。我称之为预启动电压
在没有收到SVID后先启动到这个电压值。
要看芯片的设定,有的设定为VBOOT=1.1
有的设定为0V

网友:
是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具体说明这个vboot作用,复位都出来,这信号出错会怎样阿

网友:
是不是这样理解,不对请指教,从图vboota有两种方式,一个方法是经过一个电阻接地,那么cpu预供电为0v,不收到 svid是不出cpu供电,另一种方法是检查cpu插入经两个管把电阻拉地设定的,即是不用收svid就会有1.1v了,如果第一个管拉到地了,导致只能按第一种方法去实施了,所以复位都出来了,但不显示,可能主板想按第二种方法,但你偏要按第一种做,导致时序出错了吧。。。

网友:
其实就是这样,实际维修中,真正桥片等大型集成电路损坏的是很少的,还是杂症多,小毛病多,楼主经验丰富,心思细致,赞

网友:
反反复复的方法对付对付对付的方法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贴子写的也好,

网友:
大神级别啊,我等佩服啊

网友:
楼主的修量大呀,技术耿耿的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板大师啊,可惜分加了,改天补上

网友:
好厉害啊 我崇拜

网友:
台式主板高手,好技术,好经验,

网友:
看的好晕 楼主技术真的很好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先不说你的技术,你写的帖子太感谢了

网友:
值得学习啊。楼主好棒

网友:
楼主修板子修的好多呀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一般都不是很想搞,

网友:
现在修主板利润太低了,修的话就得做到秒杀。

网友:
都是高端板子牛

网友:
楼主的帖太有学习价值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加分。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分享,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这板上CPU无VTT,帮我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007-1-1.html

迅维高手如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修板思路都不错,是我的基础太差了,跟不上楼主的节奏。感觉好多都看懵逼了,希望为了我们小白多发点 ...

知己啊!!!!

网友:
呵呵,经验不错。立马收藏

网友:
楼主生意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台板要努力学习了 好久没修台板了 明天开始啥

网友:
台式机主板 ,有看点

网友:
台板 分析的这么到位啊 功力不错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条理清楚!!收了

网友:
好长时间没修过主办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

网友:
技术很好,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技术很好,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 收藏了

网友:
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呢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子故障好难 转停停风扇的

网友:
这板子修的厉害 楼主理论基础好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要仔细啊,要细心啊

网友:
我最喜欢华硕的神排阻了!

网友:
好的,写的确实不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