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见过的焊接辅助工具

楼主(2016-07-12):
当我们在PCB板上焊接QSOP封装的IC时,最最困难的就是对位,对好位后,焊接时又要让它不错位,众所周知有好难,风枪吹时它要变位,烙铁点焊时要变位。下面这 小工具 完全可解决。参图:焊接屏驱动板上的就更难。

网友:
呵呵,挺有想法。前面的夹子头能伸缩就更牛逼了

网友:
这个完全需要。。只要疯抢镊子。就O了

网友:
凡事都有捷径可寻,很好!

网友:
我一般都 左右手一起来

网友A:
方法不错   我一般是右手烙铁点   左手扶芯片

网友:
这  我真的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   我一般是右手烙铁点   左手扶芯片

一些小芯片导热很快的,右手烙铁没焊好,左手就受罪了..........

网友:
右手烙铁,左手镊子!!!!!!!

网友:
这个创意很好,以后自己做一个

网友:
镊子可破。

网友:
真的不错,可能做一个

网友:
想法不错   但是这个用到笔记本上面就不好用了 因为面积太大  夹着也不方便  但是创意不错

网友:
先把焊盘拖干净,对正芯片,用烙铁固定四个角的脚,然后放心的吹就行了。

网友:
真不错的创意,就是现在这种封装的芯片很少碰到了。牛牛牛

网友:
楼主人才啊啊啊

网友:
焊盘搞平了,就好对了

网友:
这个工具好有创新,应该很好用。

网友:
这个真不错,  靠近大板中间的 怎么办呢

网友:
    多此一举   不用还好一点

网友:
封装IC可以对齐脚,对角先焊两个脚,你这个夹有挨手挨脚

网友(2016-09-20):
这人不难

网友:
我一般左手扶芯片右手烙铁

网友:
你很有想法,I FIOW YOU

网友:
那个压住芯片的铜丝能伸缩就完美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创意不错,以后自己也做一个 学习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