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案例

楼主(2016-07-12):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案例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无显示,屏接口处的螺丝柱被拧掉,如图:

图1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

  【维修过程】:

  拆机后发现里面的螺丝柱被人为拧没了。

图2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

图3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

  在显微镜下把线路刮开,通过对比好板和查点位图发现1.8V供电断线,另外背光回路电感也已经断裂。

  把断线的线路飞线补好,换上好的电感。

图4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

  处理好后,接屏测试没问题,涂好绿油做绝缘保护,再用紫外线灯进行固化。

图5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

  开机以后屏幕显示是激活模式,插卡联网激活后装机测试OK,此机修复。

图6 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

  iphone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532-1.html

网友:
老大 你是四川的 吗   我看到北门几个字了 ?

网友:
这种断的只有考耐心了

网友:
厉害 这个还是要有经验

网友:
看来哪三棵螺丝下面都有显示方面的线路

网友:
修苹果的   都是大神

网友:
我的乖乖,这个牛逼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楼

网友:
大哥你发的帖子都营养好少啊。  这短线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啊,挂线还去接好烦躁的。 这个直接从座子上面电感接到右上角的测试点一根线解决何必去接。

网友:
这个是错误拆机造成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

网友:
这应该是半桶水维修人员拧掉的了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拧坏左下角的BS点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会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