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高

楼主(2016-07-12):
联想b460待机0.3v左右,拆cpu待机0.2v
左右,待机时候产生cpu电压5v,其他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乌龟壳坏了,手里没有,先请教大家一下,乌龟壳坏了可能是直接19v就下来了吧?怎么会是5v?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CPU供电就不对嘛,你先看CPU供电,上管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就不对嘛,你先看CPU供电,上管看是不是有问题

上管击穿不是19v
直接下来了吗?也有可能没有完全击穿?

网友B:
开机0.3还是待机0.3,待机0.3是短路,开机0.3先查CPU供电

网友C:
应该是场管的问题    查一下工作条件  翘起电感  再看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0.3还是待机0.3,待机0.3是短路,开机0.3先查CPU供电

待机就0.3了,cpu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场管的问题    查一下工作条件  翘起电感  再看待机呢

我把cpu的几个上低了,但是电感电流下管全拆了,待机电流下来了,可是电感还有3V的电压

网友:
先修待机吧

网友:
拆铁壳,必须是它

网友:
通病,铁壳爆掉

网友D:
是不是待机芯片13脚附近的是呀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E:
待机0.3  乌龟 拆掉试试

网友F:
换铁壳  供电ic  估计CP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铁壳  供电ic  估计CPU也挂了

我感觉也是,铁壳拆了,电感还有3V的电,然后我把ic也拆了(应该是坏了),后来我又焊上了,通电主板自动加电,这是为什么啊?没有触发条件啊,就算我没焊好也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待机芯片13脚附近的是呀

你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3  乌龟 拆掉试试

拆掉电流正常,但是电感还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