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6-07-12):
用户说,故障之前有时候能正常,现在彻底坏了,经过试机出现图片里的花屏,就有一次动一下屏逻辑板出图像了,但在怎么动也不出图像了,屏逻辑板图像处理使用的是CM2713A.用风枪吹了一下故障依旧,电源板24转12V肯定没问题,测得逻辑板上的各路电压为 屏供电VCC 5V, VAA 12V,   V33V 3.3V, VGL 负6.8V,  VGH 21V ,
不知是屏坏还是什么坏,求朋友们指点一下到底哪坏了,谢谢。

网友:
换个屏吗  我感觉是屏坏 没有多大意义去研究    白屏 暗屏 可以适当的研究下  你这样的  我直接放弃

网友:
CM2713有没有可能坏?因为即使花屏也应该有图像啊?

网友:
换屏吧,这屏一般维修没工具,修不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需要压屏机吧

网友:
这个就是屏坏啦,换一个吧。

网友:
换屏吧,这屏一般维修没工具

网友:
  你要是有主芯片 你也可以换个试试啊。

网友:
你测试的几个电压是对的 都就没有问题  可以淘宝顶主芯片换来试试看 反正不贵

网友:
屏问题 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 GG了

网友:
屏幕坏,买屏幕吧

网友(2016-08-12):
电压都正常,换下时序芯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