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时序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6-07-12):
如:台式机因特尔的内存,桥,总线,cpu,那么笔记本是不是也是这个顺序啊?         还有AMD的,内存,cpu,总线,桥,笔记本是不是也这个样 啊????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时序 上电时序吗

网友B:
不同的平台上电时序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时序 上电时序吗

嗯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平台上电时序还是有区别的

我知道,但这几个大供电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A:
他们的上电时系不一样  但大致有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上电时系不一样  但大致有点一样

哪些地方不一样,哪些地方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要自己慢慢学习研究,上电时系又分英特尔 AMD 又分为广达 纬创等 真个纬创的你看下

网友:
大致都一样的吧

网友C:
铜牌维客这些应该都了解的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牌维客这些应该都了解的吧啊

我从没有修板开始注册了,之后又经常的签到,所以;等级自然就上来了咯!现在才开始学笔记本维修,凡事开头难,遇到的全是困难,所以就问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