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4251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12):
      接修一台长虹LT42510液晶电视,现象是不开机,指示灯亮。遥远开机后5V电压正常,
220UF /450V电容器二端电压390V,但12V,24V电压没有,继续查IC901    L6599D    12脚Vcc有11v电压,
继续查 L6599D外围元件,最终查到R987,100K电阻变值为149K,换一个新100K电阻,再试机,12V,24V正常,电视正常.

网友:
赞一个,思路清晰直接,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啥芯片 主电源芯片?

网友:
对 电视电源板 不熟悉。。图中的是不是  后级的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