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12):
联想品牌机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一例

  机型:联想945GC

  现象:无复位,不跑码

  检修:CPU:1.14V  (修过好多板,无VTT电压,CPU是不会有电压的,这块板例外)

  VTT:0V (不正常)应为1.2V左右  实测G极:0.6V左右,明显不对

  内存:1.8V正常

  北桥:1.5V   2.45V正常(VIA桥)

  南桥:1.5V 3.3V正常

  时钟:3.3V 供电正常(且无波形)

    好,先说到这,请看维修过程。

  此板客户拿来时现象:

  测量VTT:0V

  再测场管G极是否有电压,来判断下一步的方向,G极:0.68(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个3V左右的脉宽)。

  由此可以证明,供电管没问题,跑G极电路经一14欧电阻到324四运放芯片第7脚。

  324第7脚电压不对,查12V供电正常,那么就只需从5脚的参考电压开始跑起,有几路到电阻的,另外一路跑到一NPN三级管的C极(起过流保护作用,可以去掉),上电测得B极低电平,没有保护,证明此管是好的!再往下跑进了南桥,心想这下完了,不知道是自己跑错了,还是有另外一路!但是回头一想,此324工作不需要太多电压,只要满足12V和一个需要输出的等同参考电压即可,一不做二不休,打开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2V,直接给他一个1.2V的参考电压!

  插上内存,接上显示器,一路跑到底,摸,北桥,南桥,IO,网卡,各供电温度正常,问题找到了,直接飞线吧,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修呢,因为此324参考电压为桥内部相与,判断北桥问题,为了省去BGA的步骤先飞线吧!节省时间和降低风险!

  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