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电脑电源内有几个电解电容鼓胀

楼主(2016-07-12):
拆开dell电源清洁有二个16v2200uf和一个10v2200uf鼓胀,电源用了差不多10年,现在还未有甚么问题,为何有三个鼓了电容电源未有事,需要把鼓电容尽早换掉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需要及时更换,.......

网友B:
立即更换吧。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及时更换,.......

恩 是的 估计是以前的电容 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即更换吧。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呗。

以前用的电容质量好 鼓包了 容量下降了 还能用

网友:
一般要换掉电容鼓包会造成滤波不良,滤波不良会造成机器不稳定的。有的还会插电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开机

网友:
还是换了它吧,电容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