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进水后 无复位电压1.8v

楼主(2016-07-12):
前两天接修一台港版iphone6 进水了 短路的地方非常多 射频什么都有问题。上电短路小电流 开始拆 都拆了差不多了还是 上电小电流 最后拆了U5302_RF 后不漏电了 问题解决一个,补上器件后开机 定电流50ma 开始测试各路电压 发现复位电压1.8v 没有 求思路。

网友A:
那不是还有地方拉低这样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还有地方拉低这样子不稳定

测试其他各路电压 都OK 就因为没有复位电压 还不联机了。

网友:
搞电源,上拉电阻,不行就CPU

网友:
进水的一般是显示部分拖住了

网友B:
量量其他供电都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量其他供电都有没有

其他供电正常的 就没有复位电压 会是cpu爆了吗?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没什么思路,没复位电压就顺着查呗,进水的机器后遗症挺大的

网友:
复位的1.8V不是PMU出来的吗?测量把,没有出来 的话 可能是 PMU挂了 或者没焊接好
不联机的话 可以考虑处理下   USB管理芯片,
处理完 然后再刷机看下刷机报错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他供电正常的 就没有复位电压 会是cpu爆了吗?

看看主电源U1202,打值看看有没有短路,量下上拉电阻R0206另一端有没有电压,或者换个电源或者重置下CPU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电源U1202,打值看看有没有短路,量下上拉电阻R0206另一端有没有电压,或者换个电源或者重置下CPU ...

r0206 一端无电压 换了之后 电压变成了1.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r0206 一端无电压 换了之后 电压变成了1.1v

一,端应该有1.8,说明上拉电压正常,另一端要是没有就是被拉低了,要是1.1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开机50毫安蛋疼基本修不好

网友:
参照线路图一个个测量过来

网友D:
进水的仔细看下  多半有断线

网友:
复位没有选考虑24M时钟  然后再考虑i2c0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仔细看下  多半有断线

有管脚腐蚀情况 有补点。

网友:
你要描述清楚,你说的r0206 一端无电压 换了之后 电压变成了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