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X2231

楼主(2016-07-12):
三星bx2231显示器上电14v瞬间拉低2.2v一直掉到0.几,涮了BIOS也是一样下面上图

网友A:
求助      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      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还讨论啥,电压都拉低了,你刷100个程序也没有

网友:
这相当于头痛,你却去修脚,,,。

网友:
修好了绕了一个大弯,把5V的转换芯片拆掉,用一个12v驱动板夹半边转5V,亮机,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把显示器装好,又不亮了,真是伤脑筋,发现把电源接口用力压,又亮机了,最后把电源接口换了,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