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安装内存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7-12):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安装内存条的注意事项

  有些人会给自己的笔记本装内存条,以此来为笔记本提供更大的内存空间,使笔记本运行更快。但是在安装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不然安装了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一定要有个正确的笔记本装内存条的步骤,接下来让小编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下吧。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1

  笔记本安装内存条的方法/步骤:

  首先来确定笔记本里的内存插槽的型号与内存的型号是否对得上,如果不懂型号直接查看插槽和内存的缺口的位置就知道了。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2

  在内存两侧会有两个弹簧卡扣,用左右手的手指尖将卡扣搬开,内存就会自动弹出,然后取下即可。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3

  然后将新内存呈30°角插进内存插槽(内存有防插反设计,不用担心会插反),插紧后按下即可,按下后会有清脆的咔嚓声。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4

  最后内存条完整成为主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看看内存两侧的弹簧卡扣是否完全卡住内存,内存如果没有松动就可以开机试试了,检测内存条是否正常运行。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5

  笔记本安装内存条的注意事项:

  1、首先要查看原来内存条的型号、代数。现在内存分DDR、DDR2、DDR3的代数,如果你购买的内存代数和原来的内存代数不符合匹配的话,那么安装在笔记本主板上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通过游戏软件来检测你的笔记本内存的型号和代数。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6

  2、考虑到了内存代数之后,其次在购买内存的时候,必须和原来笔记本内存频率相同。内存频率不同的话,即使笔记本已经成功检测到内存,但是也会出现死机、蓝屏的现象,这样对笔记本的兼容性就不是很好了,所以我们在购买内存条的时候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你购买内存条之后,可以对笔记本主板采取自动降频的方法来提高兼容性,当然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也是会出现一些未知的故障。

  3、最后,就是在购买内存条的时候要注重品牌。因为有网友反应过因为品牌不同而导致安装内存条出现开机不起的情况。但是如果前面两个条件符合的话,基本上是能正常使用内存了,如果是同品牌的内存条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笔记本内存条如何安装 图7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笔记本安装内存条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很简单的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学过基础的应该都会吧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基础知识普及。

网友:
普及一下刚刚入行的小白的基础知识,以免误操作,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