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7-12):
一台联想t420开机不显示。各个电压都有。刷bios。也不行。电流到1.0不动

网友:
没有过内存吧,抓下波形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看下内存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按时序来,供电、时钟、PG 复位,

网友:
应该是内存显卡这的问题   注重查一下内存 和桥

网友:
供电正常还要看是否有复位,是否读内存

网友:
显卡,CPU,CPU供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