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开机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6-07-12):
板号:6050A2314301-MB-A04
现象是开机后看电流是正常的,屏亮了,也不掉电,也不是灰屏白屏之类的,跟正常情况下面的颜色是一样的,但就是没有图像显示,,外接是直接黑屏没有信号的,, 换了新屏也这样,屏接口也是正常的,, 是单桥的机子 , 屏接口上面的供电,开启信号  ,  数据通讯线的对地值都在805左右,,这是个I3的板子,CPU集成了北桥和集显的,  我用风枪加热显卡和南桥,还是一个模样,上传两照图片,,大哥些溜溜!!

补充内容 (2016-7-13 13:14):
已经换个CPU试过,还是一样,,  把独显的供电去掉 还是一样的! BIOS刷过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呗 不行刷个bios 再不行的话我也坐等大神了

网友A:
清屏的话,先换个u试试,

网友B:
amd 还是intel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还是intel 加焊下桥试试

是英特尔的。。  单桥的,, 刷了BIOS还是 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屏的话,先换个u试试,

就是这个样的,,刷了几个BIOS了    外接是黑屏的 根本没有显示,,,

网友C:
测一下屏接口的差分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D:
加焊单桥 这个还是跟白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屏接口的差分信号对地阻值

主板屏接口到显卡之间的8条线 对地值都是8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单桥 这个还是跟白屏差不多

我明天去整焊一下试试,,我只用 是风枪加热了下桥, 看还是这个鸟样 就没有去加焊了1

网友E:
集显的应该先换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的应该先换个U

我手上只有一个I系统的U  还不确定一定是好的   换了不行  明天在同行那借个试下

网友F:
机器是独显还是双显的   双显做南桥

网友:
换个屏先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是独显还是双显的   双显做南桥

明天去加焊一下,  因为我用风枪预热了二次  都没改善  所以没有往那方面去想了!

网友:
换个屏先看看

网友:
换过的! 新屏

网友:
把显卡去掉就OK了

网友:
有没有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到屏接口线路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试 应该是显卡

网友:
CPU不然就是桥了,大方向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先换个U看下不行的话,,做北桥吧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显存,以前有个hp的电脑,灰屏,起初以为是显卡坏了 ,我买个了新的显卡装上,还是原来的问题,没有波波没法测试波形,我刚好有个一样的板子,我把那个板子上的显存装上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只是见鬼了

网友:
疑难杂诊,不好修哦

网友:
显卡是ATI的话可能显卡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