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 开机显示LOGO 2秒掉电

楼主(2016-07-12):
Y471A 开机显示LOGO 2秒掉电 外设排除

网友:
示波器伺候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BIOS  温控     CPU供电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一
下不接屏幕会不会掉

网友:
开关电压呢、

网友:
开关板问题

网友:
bios  温控芯片

网友:
bios可能性效大哦。

网友:
裸板试试了

网友:
刷bioss试试

网友:
感觉应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彪悍的人生 无需解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我刚修完一个,是触摸板虚了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的事呀

网友:
联想的机器,建议先刷个BIOS,前提是主板没有被修过

网友:
电流多少,,供电全出来了吗

网友:
刷BIOS,或者CPU供电电路

网友:
硬盘和屏线同时插上就显示LOGO一秒就掉电。不插屏线不会掉。拔掉硬盘单插屏线也不会掉

网友:
这个得慢慢排除了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就得看温控那边了

网友:
不要再说BIOS了,第一步就是刷BIOS。

网友:
联想的机子都喜欢坏bios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下面又断线啊

网友:
解决了。、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