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7-12):
哪来的时候,开机不跑吗,无复位,经检测,cpu,南桥,北桥,内存,供电全部都有,,这要怎么查。  突然想起com口的芯片75232 ,用手一摸,果然,就是你,哈哈,终于好了,,可是当我换了一个以后,不发烫了,但是还是不跑码,想了下,双bios,调换一下,OK,成功跑码

最后送上图纸

图纸送给你们

网友A:
好像把主bios 1 8脚短接自动读取备用bios

网友B:
LZ能说下!这个怎么会引起不好吗呢

网友C:
原来好象有个方法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LZ精神,向LZ学习,思路好清晰。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把主bios 1 8脚短接自动读取备用bios

是的,这个也可以,但是我每次都习惯调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能说下!这个怎么会引起不好吗呢

程序读取错误,导致不跑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好象有个方法是可以恢复的

1  8脚短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读取错误,导致不跑码啊

那7532不换了!直接刷个BIOS会不会好

网友:
技嘉,BIOS,串口,桥都爱坏,我发现G31的,复位闪,串口坏的概率很大,而G41的一般就是桥了。

网友:
G31,G41怎么也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把主bios 1 8脚短接自动读取备用bios

一般我们都是直接对换,简单一点,因为如果主BIOS芯片坏了的话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技术过硬思维清晰

网友:
例子虽然简单。。版主鼓励啊

网友:
被楼主捡到了

网友:
技嘉的串口问题真多 有的会响应复位灯闪

网友:
骗下载分是不是

网友:
越看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