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日立250G笔记本硬盘 敲盘 需要数据恢复 大概多少费用 ???

楼主(2016-07-12):
           日立250G笔记本硬盘  , 现在状况是敲盘(磁头滴答滴答声响)不知道数据恢复能不能把里面的资料拿出来,想问问论团里面的高手能不能恢复,大概有多少几率,需要多少费用,在线等回复.

                                           联系QQ:247868082

网友A:
自己搞!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最便宜,

搞不定啊  哈哈  不然就自己搞了

网友:
就描述的情况看,应该是磁头坏了,需要开盘

网友:
每处的价格指定不一样,,但数据恢复价格不便宜

网友:
应该在700左右吧

网友:
你先打开看一下,说不定复位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盘片不变形损坏应该就可以搞定   不到一千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16-08-11):
700左右差不多

网友:
数据。恢复。能搞就好。

网友:
数据恢复我们要学的还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