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N5040能亮不显怎么弄?

楼主(2016-07-12):
之前是不显的,后来发现显卡没有电压,查到一个,换了一个10脚的芯片,电压有了,但掉电,之后发现网卡发烫,拆掉之后就亮了,但是不显示字,一个字也没有,求解?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屏 屏线 显卡都要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 屏线 显卡都要排查

屏 屏线都排查了,显卡嘛!没看见,因该是集成的

网友:
LCD_TST_C   这是个什么信号,测量它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 屏线都排查了,显卡嘛!没看见,因该是集成的

测测LVDS阻值吧  刚看了图纸  你的是INTEL的吧 显示信号是桥发出的 可以做桥

网友:
没有图像太多话  大多是 桥有问题

网友:
除了lcd tst c这个我不认识的信号没有电压后其他都正常,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慢慢研究勒

网友:
你的头像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