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30 la-b102p v1.0 BIOS

楼主(2016-07-12):
ok ,绝对可以亮机的bios

联想B50-30 la-b102p v1.0.rar

网友:
手上有一台开机跑到0.16就不动了。

网友:
我的开机跑到0.160左右,刷你这个BIOS后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2016-09-11):
我的也是开机0.15,客户说的开机10次几乎1此能亮

网友:
lz提供的bios是好的,我的刷了之后每次都能开机了,这机子不装bios也能开机到0.15a。顺带上传2张验证图片

网友:
这个BIOS咋么刷

网友(2016-10-20):
现在刷个BIOS怎么这么难

网友:
你们用的是500P刷的吗?

网友:
是好的吗??????

网友:
我刷了不行啊

网友:
好吧 看另外一个贴的BIOS 人家说这个能亮那我就下这个吧

网友(2016-11-22):
我的也是开机0.15  刷了BIOS就好了   放心下载吧

网友:
刷个试试   刷了再跟你们说

支持 反对

网友(2016-12-29):
下了试试。我的机子是再BIOS里加载默认设置以后保存无法重启。 好的话来回帖。

网友:
我下了刷了还不不行,电流还是.015

网友(2017-02-07):
这个是1.8v的bios

网友(2017-03-20):
刷了,可以亮机,但不进系统,重装也一样,PE 没问题

网友:
原来可以亮,换个U就不亮了,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希望可以用,我下载试试

网友:
我这个故障是装WIN7报错A5,说是BIOS电源模块需要升级的问题,刷这个看看,装WIN10就没问题,但是这个机子配置实在是拖不动WIN10。

网友:
刷完以后0.19了=-=这个机子非得原装芯片刷么,我去,我可不敢拿原机芯片刷,又是能亮的,问题也就是不能装WIN7,这该死的联想官网又不提供BIOS下载升级,蛋疼难受。

网友(2017-04-25):
下了电流0.25左右不显示。。

网友(2017-06-17):
现在基地分不好挣啊

网友:
这个BIOS刷了开机了 我的编程器是TL866的 直接刷开机,但是有个问题,第一次开机会断电 在开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7-09-15):
刷了3个都不行,再刷最后一个试试,开机0.3

网友:
我正好需要不知道下载下来能用吧

网友(2019-01-11):
刷了第一次能亮,重启就不能亮了

网友(2019-09-04):
我看看能不能用先吧!

网友:
是最新的吗?手上有一台B50-30电流跑到0.45就掉电

网友A:
下载测试ok 开机速度也快
lijianfeng
谢谢老铁!
详情

网友(2019-12-08):
引用 网友A:
下载测试ok 开机速度也快
谢谢老铁!

网友:
修一台二修此机好多元件都被拆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