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L 驱动板,插上VGA黑屏

楼主(2016-07-12):
一台杂牌电视,刚开始灯管线断。  接好灯管线后,插上VGA线就黑屏。
查了下VGA接口附近的元件没查出具体问题,也没多少元件。没有思路来求助,多谢!
1,2,3,13,14脚连接示意如下:

网友:
不接,,就不会黑屏是吧,。。。找找附近有什么短路了啊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
只有仔细查下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刷程序。。。或者插之后看看屏里面有没有显示。。

网友:
V G A的对地值检查一下,程序刷下看看

网友:
有万能电源么  看看接VGA以后电流怎么样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还是其他问题  也可以找个套件点下屏幕

网友A:
多谢各位,已解决。   换了电源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已解决。   换了电源适配器

楼主真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可调电源 你i值得拥有啊~~~

网友:
恭喜你修好, 楼主!

网友:
围绕着正常显示的6大条件找,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程序的问题比较大,刷个BIOS试试

网友:
MCU 刷了指定能弄好

网友C:
我修过好多显示器自带适配器的,都是适配器坏,机器都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可调电源 你i值得拥有啊~~~

可调电源我是有的,放电视都正常就没往电源上面想。  后来发现电源有时候指示灯不亮,所以换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好多显示器自带适配器的,都是适配器坏,机器都不用拆

这个问题有点怪,因为放电视没问题。   自然就没往适配器上想

网友:
换板还简单点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附近的零部件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