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C开机显示断电,已修复

楼主(2016-07-12):
没啥技术水平,别喷,纯运气。版号:X450CC,开机断电,第一反应刷BIOS,还是断电。拆开开关板发现问题了,开关板处腐蚀了呵呵,开关3.3V拉低了。
刷BIOS

网友:
显示几秒断电的 首先排除开关

网友:
我就没遇到这好事,华硕不好搞,,不是通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