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独显 刷完BIOS不能重启 关机后电流0.65

楼主(2016-07-12):
IBM R400 独显 刷完BIOS不能重启 关机后电流0.65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BIOS不对 刷了两个 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类似的换南桥能好

网友:
机器原本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本来是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的 ,后来换回原BIOS芯片刷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