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6-07-12):
华擎H61M-VS3内存电压低.只有1.25V.试换RTL8120B内存电源管理.无变化.试刷BIOS.电压正常.开机点亮.

H61M-VS3(1.70)ROM.zip

网友:
现在新板电压都是智能控制了。

网友:
一般是没正常工作的是1.2V左右吧。等它正常工作的时候电压才正常。这是所谓的节能吗、、

网友:
是的,没跑马就是第一点

网友:
这个1.25V很有可能是正常的,应该是跟BIOS没关系

网友:
你是不是维修好了 再上传BIOS的

网友:
看来主板也很智能了,。。。

网友:
华擒,华硕,1.25正常。不走弯路了

网友:
BIOS 还能控制内存电压? 还是 跑马后内存电压才升起来吧,,我记得ASUS 主板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跑马 才1.5V

网友:
有点不解? 为什么刷bios搞好啦?

网友:
跑马后  电压才会正常

网友:
这个真没留意,这次记下了

网友:
现在新型的板子是BIOS智能控制供电电压

网友:
确实是BIOS问题,之前刷过1.01版本不亮,刚刚刷完楼主的亮机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G41 也是内存电压底1.2 刷BIOS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