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G笔记本 不触发

楼主(2016-07-12):
宏基V5-471G笔记本 不触发
  板号:HUSK MB  11309-2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3 5V正常 LID3.3V正常 ,按开关有3V-0V跳变。
  示波器测量BIOS无波形,果断刷BIOS

网友A:
刷完还是不上电。涛声依旧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还是不上电。涛声依旧

查EC的触发上电条件

网友:
查查看后级有没短路

网友:
bios没有读取波形刷bios是没有用的

网友:
重点是机器好了吗?好了就把BIOS发出来啊

网友:
还是一点点的查开机的条件把

网友:
我 也遇到一台,耍BIOS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管什么牌子,BIOS真爱坏呀

网友:
BIOS坏得多啊

网友:
查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需要看下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的,在考虑一下其他的。

网友:
我刚刚有台写了还是不行 请问你那台是弄什么好的

网友:
我的宏碁大短路  骚鸡骚到了显卡 显卡都挂了

网友:
还是查EC吧

网友:
没有好吗?

网友:
不出发 可以查看触发条件啊

网友:
也有一台进水的。我的没待机呢。 进水的没你的好整

网友:
bios没波是EC没去读取BIOS,或者BIOS没供电

网友:
楼主看看cmos电池有电不

网友:
换南桥,我有一台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好了没 关注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先开启3V 5V,让EC工作,再读取BIOS,定义EC的GPIO引脚,关掉3V 5V,,然后,按开机键再开起3V 5V,,待机电路容易出问题,
zaleun
恩我这个瞬间有3V5V 再安开机键开不起,是待机吗,感觉是EC没发开启啊,
详情

网友:
按时序查下吧。桥晶振两端有压差吗?

网友:
我的修了用一个多月又坏搞死人这机

网友:
就是开机电路出问题的么 BIOS程序出问题导致EC没有片选?

网友:
以为你修好了呢,看问题把重点放在ec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LZ修好没

网友:
不上电还好修点,不开机真心不好修,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只有查条件对比维修了

网友:
刷了BIOS 不行 就查条件呗, 就那几个条件 看是不是南桥不发出

网友:
新机子好多BIOS都容易坏

网友:
看EC 和桥呀

网友:
可以查看触发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