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4C-S02CN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6-07-12):
PE进不去 在别的机上装好拿过来也就一个光标在闪动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
cpu
三星
硬盘

网友:
碰到过别的笔记本南桥不良引起的不引导硬盘的,就一个光标在那闪。还有可能BIOS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尝试多试几次

网友:
bios设置的对不对?有没有图

网友:
这种问题最蛋疼啊

网友:
一般装不过系统你连cpu内存硬盘都换了,那唯一就剩下主板的可能原因。像你这种引导不了pe十有八九是显卡问题,你触摸显卡芯片散热是否存在异常。我个人觉得不关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