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的维修技巧及关键测试点:MAX1999芯片为例

楼主(2016-07-12):
一、测量MAX1999的主供电端,该端有19V左右的主供电。该脚若没电压,查保护隔离部分。
二、测量MAX1999的第18脚线性5V电压产生,因为该电压是芯片自身产生,若没电压,芯片坏。
三、测量MAX1999的第8脚基准电压REF,该电压正常值2V,若没有电压,也是芯片坏。
四、测量MAX1999的第6脚总控制信号SHDN,该电压若没有,查外围芯片(分压限流电阻,温控芯片)
五、测量MAX1999芯片的3.3V5V信号开启端该信号一般来自其他控制电路或者自身产生的线性电源,如果来自其他电路,一般来自开机芯片,若没有该电压,根据供电方式查故障。
六、测量3v5v高低端管的驱动信号,原则来讲,这个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实际上,根据维修经验,只要测量一下电压即可,只要有电压,信号就是正常的。

七、测量自举升压端的电压,该电压值在7~10之间,没有自举电压,也是没有3v5v输出的。检查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