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供电电路(简称PWM)的主要工作条件有

楼主(2016-07-12):
一、主供电:该电压一般来自经过保护隔离后的主供电。
二、线性电压:该电压是由主供电直接在芯片内部产生的,若无该电压,芯片坏。
三、基准电压:基准电压是有线性电压经过基准电压产生器产生的,一般为2v
四、主控制信号:该信号一般用SHDN,它用来对整个电源芯片的整体控制。
五、分开启信号:该信号用来分别开启该芯片所能提供的电压。
六、自举升压: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损坏后,也会导致PWM无输出电压。
七、外部场效应管:高、低端场效应管正常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条件。
八:小信号供电VCC:    该电压一般自身产生后通过外围电路在送往芯片内部。
需要注意的是:PWM芯片和外部的场效应管要同时装好才可以上电,如果不装其一,会烧其二。例如,高端MOS管不装,通电会烧PWM芯片,PWM芯片不装,通电会烧高端MOS管。检修的时候要同时装上,同时取下。

网友:
工作条件还有 反馈等外围线路

网友:
没那么复杂,供电,EN,FB ,

网友:
楼主是按时序讲的,对小白很有用,不错。

网友:
不装高端(上管)MOS会烧PWM芯片吗?这个我真的不确定,但不装PWM,MOS管就真的会烧。。

网友(2017-04-28):
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但是就是没有自举升压,只有换芯片了吗

网友:
还是有用的 顶一个

网友:
初学者表示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你的分享就如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网友:
不装芯片会烧场管  不装场管不会烧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