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华硕 P5KG-MX 不定时掉电修复

楼主(2016-07-12):
最近店里生意较淡,闲着无聊,翻出一张老主板,打发打发时间,废话不多说。

型号:华硕 P5KG-MX   V2.0

故障:不定时掉电

先上张全貌图

打ATX、小4PIN、MOS阻值正常,个人习惯测了下CMOS电池,1.3 - 2.5- 3.0 不断跳变,因为以前碰到过很多因为电池问题导致不触发或触发后不定时掉电的,所以拆了电池,一看果然是氧化了,刮干净,电压不再变化,图是刮之后的

上电,当到XP滚动条的时候,掉电;再次触发,成功进系统,装完驱动测试网络时,掉电;再次触发,此时心想,挺像某某信号不稳导致保护,或者是U的IC负载能力不行,再次进入BIOS时,掉电。
静下来仔细想了下,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最麻烦,没什么捷径可以走,只能老老实实的去测。之前修过很多6系列的板子,这种类似的故障大多数和桥的供电异常所致,那就看看桥吧。
果然,在看到1.5V的时候,发现G级控制电压有异常,如图

看了下这个IC N004735,没找到数据手册,看样子是个运放。8脚输出的控制电压经PER3、PWC7后直接到了MOS的G级,而经PWC7后又有R2的上拉1.5V回到了9脚,虽然不大懂这IC的原理,但看电路有点像反馈检测的意思,测了下R2的阻值正常,N004735或PWC7必有一坏,先简后难,拆电容

待冷却后上点测试,用鲁大师做了下压力测试,不再掉电

发帖不易,求加分

网友A:
不稳定掉电难修,主板,正常的时候能测出来还好,要是那个故障非得掉电那一瞬间才出现,完了又正常了。
这修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掉电难修,主板,正常的时候能测出来还好,要是那个故障非得掉电那一瞬间才出现,完了又正常了。
这 ...

是啊,碰到这种就是害怕,以为解决了其实心里底气还是不足

网友:
电容不稳定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哪是N004735,明显标的是324吗!LM324电压比较器

网友B:
知道怎么想到测电压的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怎么想到测电压的么的。。

看到这种故障,习惯的去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种故障,习惯的去测电压

都正常显示了。还能想到测电压。。厉害

网友:
老板生意这么淡吗

网友:
是1.5V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维修得很好 厉害

网友:
看样子这种板子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也可以,小白学习了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这种主板不定时掉电还真没遇到过,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这么老的主板还有心思搞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给客户换主板了,就说修了不稳定,建议换个好点的不容易出问题的主板一百二大洋,一般都同意换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是一种成就

网友:
如果是我,换板吧,呵呵

网友:
刚修到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繁琐的维修,一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