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inspiron15-5552板号aal14 la-c571p REV:1.0(a00)

楼主(2016-07-12):
BIOS芯片型号25q64fwsig.故障现象是有时候开机要BIOS密码,但其实没有设置密码。有时候提示充电器不是45W,有时候提示电池不能充电。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故障都不出现。

网友:
上马云家看看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A(2016-08-11):
遇到同样问题了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了   求解答

我这台机是进水CPU坏了,引起的不稳定。你的应该是BIOS坏,建议买一个

网友:
你可以自己合成一个

网友:
BIOS能分享下吗   带密码的也行啊    QQ1396662703

网友:
网上去下再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