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报错后不开机,! 求图片为哪种报错!

楼主(2016-07-12):
机器报错,后不开机,!!!!!!!  '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各版主肯定知道,
小弟跪求!

网友:
苹果的难修

网友:
彪悍的人生 无需解释

网友:
苹果的桥感觉很难找到全新。

网友:
这个是刷BIOs 变成这样吗

网友:
恩,没遇到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又是平果,修好赚大了

网友:
没修过苹果的,但是可以建议你找个懂英语的,让他帮你看看提示的英语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还真没见过 苹果开机 带英文字母的, 如果 开机一次不再触发,从  时序上查吧。看信号到那个位置 不在正常出来了,基本 可能是这个芯片 的问题

网友:
系统坏了,外设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 苹果开机 带英文字母的, 如果 开机一次不再触发,从  时序上查吧。看信号到那个位置 不在正常 ...

报错之后就不亮了, 我的是一体机  跟图片上的报错是一样的,   跑马一半不跑了

网友:
这个报错也是乱码啊~

网友B:
这种的做苹果系统不好使?  我有一次没做好也这样 再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做苹果系统不好使?  我有一次没做好也这样 再做就好了

报错后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