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2370g

楼主(2016-07-12):
  开机显示一下模式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再开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改高压条就连开关灯都不亮

网友A:
肯定是你接高压条可能接错线了不然不可能灯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接高压条可能接错线了不然不可能灯都不亮

开关 地线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接高压条可能接错线了不然不可能灯都不亮

我就接了这三根

网友A:
那你接之前指示灯是正常的 吗?测下5V  12V是否还是正常

网友B:
正负接反了!有的连接线颜色是反的!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接反了!有的连接线颜色是反的!我遇到过

最基本的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接之前指示灯是正常的 吗?测下5V  12V是否还是正常

他是那种一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接之前指示灯是正常的 吗?测下5V  12V是否还是正常

我12v是直接接在电源插座上面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