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无CPU供电,快速维修

楼主(2016-07-12):
接两台联想G480,今天生意不错;
先搞一台开机数显到时0.2XX,时而可以上到0.8,但马上掉至0.2X,

测试发现就这三个电感没电压输出,呵呵 ,无CPU供电

主供电IC  NCP6132
1号脚 5V正常
10号脚19V无
问题找到,与之相联的PR929 1K电阻1脚无CPU_B+电压

维修结束。

网友:
自己先===一个

网友:
建议公共点电压用粗线飞好些

网友:
飞的线是不是有点太细了 别用着用着返修

网友:
飞的有点不太美观啊

网友:
又捡到了               .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把CPU周围加热了有,冷机无,最后检查出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都秒了让我们小白多学学

网友:
线没有固定呢,不稳啦

网友:
主供电,不要用这么细的铜丝飞线,用专用的飞线

网友:
常用的漆包线可以飞主供电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估计会返修。。。。

网友:
楼主总在a和B之间徘徊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把CPU周围加热了有,冷机无,最后检查出来是电容的问题。

是小的贴片电容吗?电容怎么判断?

网友:
小地方飞线会不会不大好。

网友:
这个电流小没事的,

网友:
直接秒掉哦

网友:
我也修到过 G470进水19V也容易断

网友:
这个线看起来好容易断掉,而且容易短路

网友:
学习啦!跟楼主顶一下!

网友:
19V我一般都是这个线飞的

网友:
直接秒杀 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秒杀的节操

网友:
这线是不是太细了啊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楼主的线也太细了吧。昨天遇到个进水的也是没主供电了这么细的不好

网友:
这种线飞信号差不多,供电的线建议用粗点的

网友:
运气也是技术的一种。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都说这个线不粗 我想说可以的

网友:
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这个线没包不怕短路么

网友:
呵呵 这线飞的

网友:
漆包线飞主供电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