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机器报警三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2):
急需高手指点苹果 嘟 嘟 嘟 三声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
内存换了试过没有

网友:
裸版开机试试看还报警不报警

网友A:
内存颗粒的问题,先更换通病那四个,不行就一个一个换到好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的问题,先更换通病那四个,不行就一个一个换到好为止

哪4个内存是通病的啊?

网友:
老大 修好收多少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的问题,先更换通病那四个,不行就一个一个换到好为止

看来是不过内存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