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灯带坏怎么改

楼主(2016-07-12):
有台美格19液晶 ,灯带坏了,订不到原装的,换通用的 显示器关机白屏怎么解决啊 ,我怎么不插 ENA    DIM 显示器也白屏啊

网友:
关机白?没接对吧?

网友:
关机白屏,那是灯带亮了?关灯带的事情吗?

网友:
换好几个灯带了 ,因为订的通用高压板  换了好几个都这样,为什么高压板光接12V和地 就亮啊  和LCD 原理
不一样吗?

网友A:
那是哪的问题啊 ,人家来的时候只是发暗

网友:
控制信号没有接对呀。。。。。。。

网友:
LED灯条电压不配

网友:
那你换了 通用的 灯珠后 正常显示图像没有啊、

网友:
问了订高压板的 ,说有高低电压之分, 换了低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哪的问题啊 ,人家来的时候只是发暗

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背光不一样了而已

网友:
开关没有接对吧

网友:
控制开关没接对吧

网友:
控制什么都接对了,  我当时就接12V和地就亮, 等大家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是高升与灯条一起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