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字母标识的ec脚要怎么数

楼主(2016-07-12):
英文字母标识的ec脚要怎么数

网友:
有小点的角是第一脚。

网友:
从小圆点那里逆时针数,小圆点那里是第一脚

网友A:
一般将ec字母摆正  左下角的小圆点横排第一脚就是ec第一脚  然后逆时针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将ec字母摆正  左下角的小圆点横排第一脚就是ec第一脚  然后逆时针数

谢谢你,不过我找到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不过我找到电路图了

没事  共同进步

网友:
芯片有一个原点的地方就是起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