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楼主(2016-07-12):
板号:  VAW01 LA-9101P

机器型号: 15R-5521
机器进水,拆机用酒精擦洗有污渍的地方。 好运气,发现RZ18 的1腐蚀掉了,焊接不上。液晶的电源板上找到一个“474”电阻,接好,亮机。

图论坛下的。

网友:
运气真够好的?

网友:
同行  收了100元

网友:
要是大问题  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
心一定要细

网友:
送钱来了   不过看不来图也是弄不好的

网友:
进水的只要不严重一般都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捡了个大便宜了真是

网友:
这是在捡钱啊

网友:
我怎么没有这种运气

网友:
进水机重点处理进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