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 DAJW8CMB8E1 REV:E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7-12):
DELL vostro 5470 DAJW8CMB8E1   掉电维修
REV :E
机器 到手后 能亮机 ,但是 亮机 几秒 就会掉电,  想着能亮机,基本 上 供电信号都没问题,死活 向BIOS  上搞,刷了好几个,问题一样,但是把主板拆出来发现。。。

C壳 下 键盘 很多 油渍, 这款机器 键盘 开关 和C壳是一体的

下意识把键盘 排线 拆开, 然后查图纸 CN16 键盘29 脚 是开关 点
,用个镊子 搞一下,开机,亮机,不关机了,MD,刷找 了 2个小时的 BIOS,原来 掉电是 键盘 短路,开关键 持续 低电平。
导致机器 自动上电, 4秒 低电平 开机 自己 断电 掉电,  然后又反复 上电。
既然键盘有问题,采购键盘    什么。。C壳一套 在 290 ,  客户 是个刚毕业学生,果然 不买帐。
修, 强行把开关地方 从C壳 翘起来,在 深圳【迅维】 采购的 贴片 开关 粘到 原开关位置,飞俩个线 到主板 键盘 排线 座, 然后  把 键盘的排线 29脚 用 手术刀,断了。 附加个 开关,搞定!!  装机测试 ,再给客户清理 下机器 做做 保养。 键盘 由于 进油,很多 键 已经失灵。  他不换算了,外接USB键盘吧 。

正常亮机 图。
由于 我也下载了好几个 BIOS , 已经搞乱了,现在把保存的 全部上传 带 BAK 的 是自己原机备份, 公版那个 是论坛下的,听说 解决开机慢,反正4个BIOS 肯定有个能让你 机器亮机的,如果 4个你都刷入不行,说明不是BIOS文件问题,因为论坛基本正常 的BIOS  我都下载了,这4个里面 还有一个是新刷入的,机器直接 正常亮机,没有开机慢。

DELL 5470主板版号;DAJW8CMB8E1 Rev;E

网友:
另外  正在维修 一个 苹果 A1465  2012 年中 11寸   air ,机器是  开机没反应,电池枯竭,小绿灯  供电 2秒左右转 橙色, 查 论坛  同现像 说是  短路,但说的都是 8V 公共点短路。 我这边 8V 公共点  对 地130 左右,说是正常的。看来是后极短路,目前思路。  差点 乱干了 MSC一炮。。 苹果 维修还是小白。 修好后 再发帖子

网友:
刷bios无果 有时候还是多测测主板

网友(2022-08-21):
完美第二个BIOS 刷完开机OK

网友(2024-01-20):
下载来看看下与手里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