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6-07-12):
是不是io有问题,造成自动开机,io是8718

补充内容 (2016-7-22 09:25):
电源插上电主板风扇转,主板测试卡跑了几下就停下,进入正常待机状态,然后触发正常开机,问题是刚插电时主板为什么会跑几下码,然后停下呢?

网友A:
翘起PSON  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有的板子就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板子,有的牌子的会这样

网友:
测一下开关针电压多少

网友:
有的牌子的会这样

网友:
品牌机主板会这样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C:
品牌机就是自动通电的,能强关就是对的

网友:
先短接开关针4秒 如果能关机就不用理了。不过也有些品牌机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每次都这样自动开机吗,能关机吗。

网友:
自动开 能关就好。下一次就不会了

网友:
普通的板子 io坏的多 华硕822多

网友:
IO坏是会引起自动上电

网友:
有的板子自动开,如果能关机,是正常的

网友D:
还是先测开关针,再怀疑io把

网友:
以前监控主板是断电后通电自动开机,但手动正常关机后,拔电再上电就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板子,有的牌子的会这样

联想主板,能进系统,可以正常关机,集成网卡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从新插上电源就跑几下码,然后就又一次自动重启,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起PSON  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

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测开关针,再怀疑io把

开机针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就是自动通电的,能强关就是对的

能強关机,进系统都正常

网友:
遇到的品牌主板·有些 就这样·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有点板子 是通电自动开机的,无解

网友:
好像品牌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能正常用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