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 换了驱动板和屏线 还是白屏 无任何信号

楼主(2016-07-12):
驱动板上的电压都测了 5V 3.3V都正常  驱动板上面的模块也发热 就是无任何信号。 也不显示无信号

驱动板换了一个 屏线换了2个  还是不行。。。。。

网友:
我自己怀疑是不是屏电路 或者 屏有问题了。 这类问题我就解决不了了

网友:
量量屏上的逻辑板屏供电5V有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的驱动板是不是通用的,或者是刷程序的没刷对

网友:
两个板子故障的一样的话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显示屏白屏的故障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一般是烧保险或者电容短路.上电摸摸屏电路板,有没有发热的电容.

网友:
逻辑板电容短路,保险烧了!屏供电没了!

网友:
你看下屏上面保险是否是好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已经很明确说明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样一般都是屏供电方面的毛病,修复几率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修的。屏的供电。检查保险。

网友:
第一  信号没传送到 液晶上
第二就是屏 电路问题 屏问题

网友:
白屏首先看屏幕上面  供电保险电阻是否开路  然后才考虑驱动板之类的问题

网友:
屏上面的电压测试一下啊

网友:
还是驱动板有问题,不行换个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