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进水SONY PCG-61911T板号MBX-250独显

楼主(2016-07-12):
   SONY PCG-61911T接机,插可调电源0.001,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火速拆机.
   按键板处进液,成这样了,量待机3.3V对地短路,不管三七二十一,狂喷酒精,牙刷上马,左刷右刷,擦干以后量待机3.3V对地不短路了,

PU4103 16脚VIN有点腐蚀变黑.烙铁上.

      先上电试机,还是0.001一样,量16脚VIN无电压,飞线解决,上电0.004 VREG3 VREG5 线性电压出来.

   线飞得有点丑见凉, 按开机电流跳几下,正常亮机,装完机,开机电流到1.132不显,想起他原来键盘线没接,拆下键盘线又正常亮机,
通知客户换键盘,客户不愿意换,唉不知是机器还是键盘问题,装机收工.伙伴们,有时间帮我加加分啦,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啦,
帮帮忙.

网友:
赚钱的机子啊

网友:
    呵呵,运气好,没有烧坏其它东西,0成本维修.

网友A:
这样也行      会返修的

网友:
会返修的 这样了不稳定

网友B:
还好没烧其他东西  我有次秀这个机器南桥 EC是全挂了

网友C:
进水机器一般键盘也坏的

网友D:
费那么大劲修好,客户说不修,做维修每遇到这样够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会返修的

为什么呢,测了只有芯片的供电线断了,已经飞线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器一般键盘也坏的

   这个机键盘应该以前就坏了,拆机时键盘线没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那么大劲修好,客户说不修,做维修每遇到这样够郁闷

   不是这样,客户只是说键盘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烧其他东西  我有次秀这个机器南桥 EC是全挂了

  那我这次是捡到了,

网友:
绝对可以大便宜啊

网友:
送钱的机器阿

网友:
遇到蛮多,好多进水的洗干净,烤干就ok了,前提是进水不要太久

网友F:
3  5v短路也能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3  5v短路也能洗好啊

确实没有清理前用万用表量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那么大劲修好,客户说不修,做维修每遇到这样够郁闷

这种最挨球  可能弄1-2才修好来句不休了  好冒火    时间去了成本也花了

网友:
进水易烧供电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还好,这次只是把芯片的供电线烧了

网友:
这也能修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呢,测了只有芯片的供电线断了,已经飞线接上了

最好还是把腐蚀的地方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