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这么拆卸电源中间变压器,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6-07-12):
中间这两小的也是变压器吗?怎么拆下来,其中一个烧毁了,那两铁板很麻烦啊。难道真的要附近元件都焊下来吗?

会员9566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焊点,待锡溶化后,用吸锡器吸起焊锡,这么简单的也就我这个新手会教教你了

网友:
上铁锤砸呀,多简单的事

网友B:
你把散热片拆了,就可以拆了。哪个变压器很少坏。不用拆。

网友:
如果拆它有阻碍,那就有先把这些元件事先拆下来

网友:
用电热吸锡铬铁或用空心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散热片拆了,就可以拆了。哪个变压器很少坏。不用拆。

试过多由于待机芯片炸裂,炸断变压器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散热片拆了,就可以拆了。哪个变压器很少坏。不用拆。

试过多由于待机芯片炸裂,炸断变压器引线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散热片拆了,就可以拆了。哪个变压器很少坏。不用拆。

底部也烧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焊点,待锡溶化后,用吸锡器吸起焊锡,这么简单的也就我这个新手会教教你了

兄台试过了,不好弄下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

好像是8针脚,这个怎么吹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8针脚,这个怎么吹下来。

8脚,对于风枪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脚,对于风枪不是问题。。。、、

抱歉,新人操作不当,一下子干了。

网友:
这个必须使用吸锡器吧,多练几次就好啦,这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