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的A1466键盘除了开机键其它键全不能用

楼主(2016-07-12):
    如题,13年的A1466键盘除了开机键,其它键都不能用,但是触摸板可以正常使用,量主板接口无异常,主板和键盘、触控小板无进水痕迹,请问高手,这种情况一般是键盘问题,触控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你还不打算换键盘??

网友:
你的触摸板还好用 我的都不好用 修好一个问题 结果还一个问题 真烦人

网友:
直接拿个键盘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个百分之八十是键盘啊

网友:
最好是找个键盘来试一下比较稳妥

网友:
从主板接口直接短接开关试试不就知道键盘好不好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换键盘试试  不行 就换触摸板(包括触摸板控制小板)

网友:
定个键盘先接上试试

网友:
  先换触摸板 和键盘测试先 这个机器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像

网友A(2017-08-24):
window下吗    那肯定是驱动没弄好

网友:
接口没问题,又没进水,基本上就是键盘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下吗    那肯定是驱动没弄好

大兄弟 就算是windows下  除了最新的 苹果笔记本 遇到过不能用键盘和触摸板以外,  其他哪怕没驱动键盘也是能用的.楼主这还是13年的.

网友:
接口什么都没异常的话,这种情况只能换一块键盘试试才知道

网友:
先换个键盘排除下啊  不行的话在看看主板

网友:
看一下排线,排线坏的多,键盘不太容易坏的,坏了也只是某些键不能用

网友:
排感问题,在主板上有个小排感,键盘的USB总线信号

网友:
键盘的问题

网友:
找个键盘试下不就行了!!这还需要问

网友:
这个机器坛子里有通病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一个个试过去啊

网友:
以我的经验先换键盘,别听有的人说是触摸板引起的,上回就是听别人说的。

网友:
触摸板在系统里面能够识别到的情况下,基本都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测一下键盘接口的供电,正常不,供电不行的话键盘不能用,但开机键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代换法 我们配件都有所以好测 你要没有只能找同行借下

网友:
这个时候就体会到有件可以替换测试的好处了,现在只情况,只能一样样排除。貌似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
不换键盘还真是不好判断。。。。。。。。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先呀

网友(2017-09-24):
量测键盘的供电 我记得是3.3v-s4

网友:
有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板出问题了

网友:
有键盘的话替换一下,也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网友:
触摸板的问题,有没有换过试下,键盘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