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465 换EC后风扇狂转 系统卡顿

楼主(2016-07-12):
苹果笔记本A1465   换EC后  风扇狂转   系统卡顿   此机子来时无待机,测量发现EC问题,购买料板换上开机了。但是风扇狂转,进苹果系统卡顿,进windows正常,风扇也狂转。键盘也不好,更换键盘后,键盘正常,风扇还是狂转,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重值EC还是一样,所有外设已经排除 附上我下的BIOS A1465

网友A:
触摸板没有排除啊?触摸板也会导致的,EC程序不对也会导致的。  还有,触摸板能用不代表是正常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没有排除啊?触摸板也会导致的,EC程序不对也会导致的。  还有,触摸板能用不代表是正常的哦

有个一样的本,换过试了,排除所有外设

网友:
苹果换smc板号要一样CPU要一样才正常否则各种故障。

网友:
估计还是EC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就要看有什么信号报错啦 如果查不到信号报错 你很难修的 你这样的一般就温控检测信号出问题啦

网友:
外设都接好了吗?

网友B:
触摸板 键盘 小板 以及排线

网友C:
我觉得还是SMC的问题,里面程序可能不一样,你买到的料板确定是一样的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SMC的问题,里面程序可能不一样,你买到的料板确定是一样的版号????

购买了两块料板 版号都是一样的 还是狂转 不是ec的问题了 客户已经换板 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触摸板坏会狂转,还有一个摄像头坏也会狂转,遇到过一次,拔下摄像头线试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EC或者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那你这机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曾经换ec后亮机慢。。。。。。

网友:
触摸板到主板的排线换过了吗?还有IO板到主板的排线和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 键盘 小板 以及排线

已经排除了,所有外设。就是主板的问题 ,客户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
apple真难修

网友:
裸机测也会吗?

网友D:
没觉得有多难修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觉得有多难修 习惯了就好了

忙活半天最后换板

网友:
是拆机ec吗?

网友:
找个好版兑换一下EC就知道了 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不要怀疑啦 ,风扇大声有什么报错呢

网友:
估计 十有八九是进水的额

网友:
检查下 主板的 温控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EC的故障,我之前修过一台也是进系统很卡的,换了EC就好了,一定要找版号对应的EC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