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10进系统暗屏求助

楼主(2016-07-12):
机型:DELL E6510

故障现象:开机进系统windows滚动条后暗屏

做过如下检查

1、以安全模式进系统,没有暗屏现象
2、拆开屏,测试屏接口各PIN电压在两种状态下的差异,结果发现暗屏和亮屏情况下,各PIN电压是一样的
3、此机使用的是30接口的EDP 高分屏,手上没有现成的屏来替换了试

想请熟悉EDP接口电路的同仁帮分析一下EDP的背光控制是怎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A:
EDP指的是信号总线类型,跟LED背光亮度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P指的是信号总线类型,跟LED背光亮度无关。

我已经测量了屏接口处的各PIN电压,背光既然跟总线无关,那就是说背光的供电和控制都是正常的,为何进系统就暗屏,不好理解啊

网友:
估计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换系统了吗啊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B:
系统  驱动 都排查了?显卡本身也可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  驱动 都排查了?显卡本身也可能会引起

主要不明白之处在于背光控制原理,按理来说,供电,开启,亮度调节就应该可以控制背光了,奇怪之处就是这些信号正常,背光却没有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小30针接口 edp 屏 普分 1lane 高分 2lane

网友:
之前碰到过华硕的机器也有这现象,系统问题

网友:
这好像是显卡驱动问题啊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