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ZN-X PLUS主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求助

楼主(2016-07-12):
华硕ASUS MZN-X PLUS主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BD-AB C14,是什么芯片我找不到资料,请师傅们有资料发我一下,还有我手上有BD-CC 21L芯片不知能不能来代替,请大师们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
就是这当中方型的芯片24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6476-1-1.html这里有图纸,如果是BD-多少的这种芯片一般只要前面相同就可以代换的。台式机我不敢保证